希望高手给予帮助

楼主(2007-09-04):
各位大虾  小弟有事请教 如何把数字信号转换成耦合线圈发射接收的信号 那位大哥能给小弟一个比较详细的电路

网友A:
OOK调制

或者FSK也可以
先自己google一下吧

网友B:
去调制一个振荡器即可

OOK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