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modem调试问题(内详),谢谢

楼主(2007-09-06):
最终目的是通过51单片机使用USB与PC通信,但51芯片并未焊接。
现在是接串口到PC机上,用超级终端连接有回显,但AT命令无响应。
应该就是不能摘机,挂机的电压与给的参考差别不大。
请大牛指出我应该怎么查,那些地方可能有问题?

PS:方案是Silicon 的ISOmodem采用双芯片形式:Modem控制芯片Si2457和DAA芯片Si3018。Modem芯片Si2457是对Modem通信进行控制并提供与微控制器的通信接口;DAA芯片Si3018是将数字信号调制为模拟信号后输出,或是将接收的模拟信号解调为数字信号。

PS1:很奇怪的一点,modem并未供电在超级终端上也有回显,当然打开电源也有。是不是串口或者232有问题?
PS2:原理图和PCB图都在附件,烦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6141536962.rar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描述

“最终目的是通过51单片机使用USB与PC通信”跟嵌入式Modem何干?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意思就是原理图上的C8051F304还没有焊接;
232的挂机电压都是正常的

楼主:
自顶

有没有北京的朋友愿意看看,我也可上门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