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RF芯片比较合适传输MP3音频

楼主(2007-09-07):
用2.4G RF传输MP3音频. 距离室内20-30m. 分左右声道. 请问用哪款RF芯片比较合适. nRF24z1比较合适但价格太昂贵了.

网友A:
自己加上单片机

那就用2401啊
24L01也可以的

网友B:
只有24Z1可用

其它的带宽不够,除非你不要音质了,那样做出来的东西没人会要,物理规律是无法突破的,而且就算24Z1在室内也做不到30米的传输距离。

网友A:
chunyang老大

2401带宽1Mb
24L01带宽2Mb
都是最大极限
24Z1是多少?俺还没仔细看过手册,嘿嘿

楼主:
24Z1是4M吧. 并且有I2S接口.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IC与他竞争了?

网友B:
24Z1是专门设计用来传CD音质的音频的,4M带宽

    而且编码方式不同,普通数传芯片要曼彻斯特编码才能保证可靠性,这将降低一倍的带宽,如此,做单声道语音传输是可以的,但远远无法承担立体声CD音质的压缩码流的传输,所以不能用于无线MP3耳机等应用,否则做出的产品是卖不掉的,即使采用高压缩方案也不行,保真度、频响、动态指标等是绕不开的。
    传输高音质的专用无线IC不多,都是专业厂家出品的,而像Nordic、Chipcon这样的无线数传行业厂家在这方面仅有24Z1一颗芯片,而且是尝试性的,特点是便宜,性能已经是下限,专业厂家的高保真音频无线传输IC远比24Z1贵得多,所以为什么国内市场上见不到高保真无线耳机而无线Skipe耳机、蓝牙耳机等泛滥,该知道原因了吧。
    专业高保真数字无线传输IC的带宽一般都在10M或以上,采用扩频通讯,生产厂和品牌对我们而言没什么“名气”,但真正的实力和资产等比Nordic、Chipcon要强多了,而这两家公司已经是无线数传行业的老大和老二,这就是差距。

楼主:
24z1还便宜啊. 都几十块RMB一片了.

网友C:
MP3码流不是才128Kbps吗?

网友D:
re

nRF24Z1 是44.1K/16bit CD音质传输,可以双向控制,比较适合高音质的要求。如果要低成本,看来只有FM...

网友B:
24Z1已经是“高保真”无线芯片中最便宜的了

再便宜,只有模拟的。

网友E:
新的蓝牙A2DP,也可以用于立体声传输。

不知频响如何。

网友A:
没有频响

只有带宽
那是数字信道

网友E:
是,是带宽,不过带宽决定了频响。

网友D:
蓝牙需要压缩后传输

蓝牙需要压缩传输,频响会差一些,可以传立体声,做不到CD音质.

楼主:
蓝牙的距离怎么样? 能否达到室内30-40m

网友B:
室内30-40米是超标的

不会有任何可以满足的合法产品。

网友F:
有:无线网卡

网友G:

RF IC有很多呀,一般音频有1M--1.5MBPS就足以高保真表示没有问题的.一般室内为15--30M,室外100--300M.

网友H(2011-07-26):
有谁用过nRF24Z1的吗?

网友I:
2.4 GHz RF SoC FOR WIRELESS DIGITAL AUDIO STREAMING
CC8520 - PurePath™ Wireless

这颗可以。

网友J:
cc8520   可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