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短距离无线数据传输的实现方法有那些?

楼主(2007-09-07):
请问现在成熟的短距离无线数据传输的方法都有什么?

我要做一个工业上的测量仪器,要把各个节点的数据通过无线的方式传到主节点(各节点的位置可移动),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网友A:
传输的距离?带宽?

楼主:
距离不远

距离在三、四米范围内吧,带宽我不是和很明白,我刚刚开始接触通信。还请高人多指点

网友A:
就是指传输速率

也就是说你有多大的数据量需要在多长时间内传送完毕。

楼主:
数率不是很快

因为是静态测量,所以数据的传输速率并不是很快。

网友B:
那可以用zigbee了

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因为你的距离近
我们的zigbee传输距离为70米
高功率传输距离1K米

网友C:
这样的好像很多了啊

网友D:
楼主,还没有看清楚你的主要目的,

无线传输很多呀;BLUETOO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