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小这个线路的衰减

楼主(2007-09-14):
请帮忙看一下这份线路的衰减,有些大,怎样可以减小一些,谢谢!

楼主:
弄错了!

图片弄错了,是这幅!

网友A:
解决衰减就是解决匹配的问题

计数我就头痛了,闪人~~~

网友B:
用ads仿真看看

网友C:
只好减少级数

同时增大元件的Q值来补偿,只是这样你的元件要更换了,电感、电容都得用特种的高Q型号。

网友D:
加一级有源的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