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CRC16

楼主(2007-09-19):
请问一下,有人在弄过在MODBUS协议中,CRC16反转的原因和在计算CRC校验值时,初值赋为0xffff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是0X0000??

网友A:
这是算法的讲究,初始值当然也可赋零,但生成过程不同

殊途同归

楼主:
陪集码

是问初值赋0xffff的理由。有看过CDT规约中的CRC8,里面就是在计算完CRC值后,还要异或0xff,而0xff在协议中规定是陪集码。。是不是在MODBUS协议中的CRC赋初值0XFFFF也就是因为0XFFFF是它的陪集码???

网友B(2015-09-27):
CRCR16_A001_FFFF_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