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单片机怎么发送at指令,有没有例程看下,谢谢了

楼主(2007-09-21):
(无正文)

网友A:
怎样发不是问题,直接通过串口即可。关键是你的命令内容

网友B:
直接发,用ASCII字符

楼主:
我知道通过串口发送,比如发送at+cgact=?指令,是发送"at+cgact=?"这个串就可以了吗,还是要把这个串转换成ascii码发送呢,问题比较菜,还希望指教,最好有个例程看下,谢谢了

网友C: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工具在GSM模块开发板上调试

直接通过串口发送字符串即可。为了方便调试,可在TXD、RXD引出两条线,通过232电平转换接到电脑的COM1和COM2上,通过串口调试工具监测通信内容

网友D:
这个偶最熟悉了!

呵呵!偶做GSM,GPRS数据传输也好久了!呵呵!
楼主你先把AT命令最前面那段看清楚了!呵呵!告诉你是AT命令是ASCII码的!回车做为命令结束!
不懂可以问偶!偶熟悉WAVECOM和SIEM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