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上几款FM话筒振荡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7-09-21):
如上图所示的电路图
我认为在这个电路中如果仅考虑电感,12p(6p8),2p7(1p8)这三个元件的话电路是不能够振荡的(不满足相位条件!)我认为必须在三极管的BE极之间再跨接一个电容才能够振荡,这样才形成了一个COLPITTS电路。或者说这个电路本身就是要利用BE极间电容来产生振荡的我认为振荡频率为:根号下L*{12p(6p8)+[2p7(1p8)//Cbe]}分之一。(在高频下1n 的那个电容看为交流短路)

楼主:
~

同样在这个电路中我也认为在TR1的BE极间必须有一个电容才会振荡!
下面是该电路设计者的话:
The coil is resonated by a 22pf preset to determine the oscillator frequency. The preset capacitor is in series with a 33pf NPO capacitor, to limit the maximum capacitance. This sets the frequency RANGE of the transmitter. The coil also has a 6.8pf capacitor fitted to set the lower frequency limit of the transmitter. This can be raised to 27pf to get to the lower VHF bands.

他只提到33P,22P,6P8等电容
我认为频率绝对不仅仅由这几个电容和L1决定的,如果只考虑这几个元件TR1是不会振荡的,不满足相位条件
所以我认为必须在TR1的BE极间必须有一个电容才满足相位条件,才会振荡。
或则他本身就利用了TR1的BE结电容来构成振荡的~~~~

网友A:
对高频很不熟

为什么能“调频”?

网友B:
震荡频率的变化由音频信号决定

就调频拉

网友C:
这种电路很不稳定

哈口气频率就偏了。

原理,音频电压与偏置电压叠加,作用在三极管结电容上,电压变化引起结电容变化,改变振荡频率,线性很差,仅供试验。

网友D:
确实跟节电容有关,缺点楼上一语中的

网友A:
咱高频不熟,汉语也不熟了。我是想问

为什么“能”调频。

网友D:
调频的机制是改变振荡因子

    对于高频电路而言,即使形式千差万别但基础都是LC振荡,L和C分别是振荡因子,频率由二者共同决定,用某种方法改变其中一个因子的参数并令改变率和输入信号呈对应关系,这样当输入信号有变时振荡频率就随之发生改变,此谓“调频”。

楼主:
~~~

这里是靠改变BE结电容来FM的~~~~~~~

网友E:
这个电路频率不稳定,一边工作一边跑频

网友F:
这种电路能做稳定真的鬼了

应该用晶体的振荡器

网友G:
温度也会影响BE结电容,造成线性漂移!

网友H:
请教

我是新手请教,在楼2中的图不是有一个22n可用吗?

网友D:
那是交流旁路电容,用于稳定工作点

与振荡或调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