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一个无线发送接收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9-29):
初学者请教一个无线发送接收方面的问题
我有一个小小的课题:有两路0~400Hz的模拟正弦波信号分别用433M和315M的高频信号发送出去,然后再分别接收还原成原来的信号。要求为发送和接收之间的距离大约在20米即可,天线用一根细铜线,另外越简单越好!

网友A:
严格按题意,对初学者而言,你的这个课题可不小啊!

    如果用模拟信道传输,低频侧尤其是接近零的超低频根本无法实现,就是高保真无线模拟信道的低频侧在满足起码失真度要求的前提下只能做到100-120Hz,所以只能用数字信道传输,难点在于量化方法和采样率的选择。
    所以,想简单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搞错了要求。

楼主:
那如果频率在40到400Hz呢?或者40到100Hz

那如果频率在40到400Hz呢?或者40到100Hz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方案了

前面已经讲了,模拟是不行的,数字则比较复杂。

楼主:
有人向我推荐用2SC3356做高频8050做低频,不过不知道如何做?

有人向我推荐用2SC3356做高频8050做低频,不过不知道如何做?

楼主:
有人向我推荐用2SC3356做高频8050做低频,不过不知道如何做?

你是说先将模拟信号送入某个集成电路进行数字采样处理,然后再接收滤掉高频成分后就可以还原出来?问一下因为我的两路信号同时工作,接收时是否需要两路电路?

网友A:
得用两套完全独立的

有人给你推荐的是最简单的模拟方案,远远实现不了你要的指标。

楼主:
兄台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兄台能推荐一个接收的芯片吗?

兄台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兄台能推荐一个接收的芯片吗?要求为工作在315MHZ和433MHZ,成本要低一点,外围元器件要少一点...我希望兄台能帮我完成我的设计,我的EMAIL:bmfw@21cn.com

网友A:
没有任何工作在你要求频段的芯片能实现你要求的指标

楼主:
看了一些帖子,有人用9018+LM358,我觉得元件太多,不太好调

看了一些帖子,有人用9018+LM358,我觉得元件太多,不太好调试;又看到用单片集成电路MICRF002即可完成全部工作,成本有点高(RMB35*2因为我需要两路)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类似的芯片,价格再便宜一些的

网友A:
真是越来越远了

要么提出合理的设计指标,要么只能用全数字方案,你自己查到的信息可以说左右不靠,35元的成本还嫌高,只能用模拟方案,而模拟方案又满足不了你要的低频性能,甚至差的远。

楼主:
我的设计课题是分别检测两路信号的频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

这么说吧!我的设计课题是分别检测两路信号的频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位差!已知它们的频率范围是40到100HZ,输入信号是正弦波!要求采用无线的方式分别发送两路信号,然后在接收机上计算它们的频率和相位差,(工作在300MZH~600MHZ),发送和接收之间的距离大约在20米。至于具体怎么做,全要自己掌握。我希望在同样的成本下,元件越烧越好,如果高不多也行!

网友B:
用那么高的频率? 发20米?

  你发的是音频信号吧  怎么放到433M去? 然后才发送20米?  是不是浪费?  做在FM波段不可以吗? 20米不会干扰民用的。
   要频率稳定可以用PLL锁项环啊  那东西就是个反馈跟踪,比较调节。  比较简单的  。

网友B:
哦 晕 刚没看懂

  做的是两信号比较好   那用PLL更好 用PLL发射 检波出来后  也可以用PLL方式比较2个波的差  比较结果就是一个高低脉冲   你数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用模块

直接够模块便宜性能好。
winter_88@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