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话拨号报警的电路

楼主(2007-10-08):
这是一个电话拨号报警电路的拨号部分,phone1和phone2是电话线输入,ring、fault、7406y2是接单片机引脚的

疑问:图中D7、D8、D9、D10几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整流吗?整流之后不是变成直流了,变压器还怎么耦合啊?它是如何实现振铃检测和自动拨号的?

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看不清除

楼主:
你留个邮件

你留个邮件 我传给你好吗?

楼主:
谁能帮忙看看

谢谢了

楼主:
高手都那里去了

郁闷

网友:
电话本来就是直流,音频是叠加在上面

楼主:
说了等于没说

~~~

楼主:
继续求助

sigh

网友B:
看不清楚

LZ你这些IC名是什么呀。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

疑问:图中D7、D8、D9、D10几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整流吗?整流之后不是变成直流了,变压器还怎么耦合啊?它是如何实现振铃检测和自动拨号的?

D7 D8 D9 D10 是整流的(要看清楚电路,只用整流,没有虑波),电话是调节电话线上的电压大小来实现信号的传输,电压有变化,那么变压器就可以耦合,

他是如何实现信号检测,,振铃时,线路上的电压超过90压,经过电容和电阻降压后,控制光耦,使光耦输出脉冲(振铃信号是断续的,所以响一下相当输出一个脉冲 D7 D8 D9 D10  下面那部分电路就是振铃检测电路了,好好研究吧),单片机检测到这些脉冲就知道是振铃信号了。
如何拨号~~~~? 只要单片机控制电话线的电压下降到某个值,那么就相当于提机了,提机以后做什么呢?当然是拨号了,拨号有两种方法,一是脉冲拨号,二是DTMF拨号,前者现在很少用了,现在的电话机都是用DTMF拨号的,DTMF信号可以用转用芯片产生,也可以用单片机模拟。
就说这么多,自己领误吧

网友D(2007-12-28):
那是极性保护电路

交换机提供的是直流电,极性保护电路是防止我们接电话线的时不用去区分正反,同时防止交换机馈电在我们接通电话会极性转换(用于终端设备识别计费), 只有来铃时是交流,所以能通过C32驱动光耦来识别来铃.

网友E:
搂主,可以看看我们的电话拨号MODEM,

有问题可以和我们工程师讨论。 www.sz-sunsta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