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问题..

楼主(2007-10-09):
小弟正在开发,一个gprs数据远传设备.设备要在现场放一年,用LI电池.设备中gprs要15分钟传一次数据.功耗是个大问题,不知有哪种gprs模块的功耗特别低????????????????????请教各位了...

网友A:
GPRS模块的功耗由使用现场的信号场强决定

这是国际标准,所有厂家的产品都得遵守,你需要计算一下极限功率积分值来判定是否可行。用锂电池供电是极其不明智的。可充式锂电池自放电严重,一年的放电时间不论负载/容量的大小都撑不住,一次性锂干电池则要用容量非常大的,价格便宜不了。

楼主:
回chunyang大虾........

多谢chunyang大侠,,大侠的见解真是入木十分啊.受益非浅.
  由于初次用gprs模块,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gprs模块能通过at指令上网,这个过程是否与短信模块用AT发短信的过程,差不多呢?还是复杂很多?

还有现在市面上,有国产华为的,中兴的,还有simens,moto,索爱,Benq,wavecom..不知哪牌子,在性价比较好?功耗相对小的?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也不知选哪个模块好.现在的是不是几乎所有的gprs模块内部都有TCP/IP协议栈的?

看到比较多的,是simens的mc35和mc35i.....................

????

网友A:
GPRS模块分两类

以是否自带TCP/IP协议栈区分,只有自带协议栈的才能用AT指令上网,但这方面不是国际标准,不同厂家甚至同厂不同型号的模块上网指令都可能不同,但这类模块都100%兼容不带协议栈的标准模块。标准模块上网要自行编制协议栈或采用带协议栈的操作系统,这类模块也很多。我写过一篇关于GSM/GPRS模块的选型指南,在我的Blog里,不过那是几年前写的,型号有些过时,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我一直在用WAVECOM的GPRS模块

楼主:
多谢

多谢chunyang大侠,多谢winloop.

网友C(2007-11-20):
2406带协议了?不知道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