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我也是网上搜的**里看到的。

楼主(2007-10-09):
CC2431采用直接序列扩频,是否能达到很远的传输距离。
100米的实用距离能达到多少速率?

网友A:
速率固定为250Kb

所谓的DSSS
不过是2M的码片速率,自己算算能提供多少数字增益?
嘿嘿

网友B:
没有用过,但应该不会很远

否则早一统天下了,目前尚未见过或有资料表明市场上存在廉价的长距单片DSSS芯片。

楼主:
谢谢指教。我以为DSSS能带来30dB的数字增益呢

100米要达到100kbps的空中速率,目前实用的方案是哪种?
另外,arm7可以带起来的SDIO接口wifi模块两位有接触过吗?是否还不成熟?

网友A:
呵呵

楼上大哥真天真,如果有30db的数字增益,所有的天线工程师和RF前端工程师都下岗了

100米,100k,成熟方案很多,433M数传IC基本都可以做到
如果嫌不够稳定,加个PA吧

网友B:
100K实际带宽的话应该用2.4G信道

考虑编码效率和协议栈的引入,100K的实际带宽需250K的传输带宽才能保证,1G以下ISM信道无法满足,需使用2.4G信道,但在普通天线及合法指标下无法满足100米的传输距离,需加PA或采用特种天线。

楼主:

无线领域,我没有理论基础的。
我测试的CC1100在100kbps的传输带宽时才60多米呢。开阔地测的。
433频段合法的功率可以达到多少dbm?10dbm不是上限吗?

BTW,我是“无知”,不是“天真”。

网友B:
所有ISM频段的功率上限都是10dBm即10mW

    国内外的有关法律条文可在我的Blog中找到。
    你的测试是正常现象,在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和辐射环境都完全相同时,信道的通讯距离和通讯速率呈反比,具体由香农定律制约,所以在限定通讯距离和速率的前提下,要保证实施效果的技术手段只能在提高发射功率或提高接收灵敏度上下功夫,前者简单后者难,为防止滥用所以不得不制订法律进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