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问题如下,望不吝赐教

楼主(2007-10-11):
我需要对2个20M左右的交流信号混频,然后用低通滤波取其差频信号。
前段时间,用AD835(模拟乘法器)进行混频,效果很不好。
请哪位高手给推荐几款这种混频芯片或者模拟乘法器也行。
多谢啦。

再发下条件:
(1) 2个20Mhz左右的交流信号
 (2)  求其差频信号

网友A:
恐怕找不到比这个还好的乘法器了

频率再高点还好说一点

网友B:
试试MC1496看行不行?

网友C:
MC1496

  MC1496应该可以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119384145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