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10-12):
各位大虾好!我是新手,求教问题请多多指点!
  设计要求通过声音传感器传入声音信号放大,在进行模/数转换并通过液晶屏显示其分贝。我应该怎么做,找些什么类的资料?谁有相关的原理图和资料可以指导我?谢谢!

网友A:
传感器就是MIC

通过前置放大将MIC信号放大到伏特级,再用AD转换即可,如果不要求瞬时响应,AD都没有必要,用比较器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