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收音机

楼主(2007-10-19):
最近在做一个解FM,有一点不是很清楚,就是在下变频把信号搬到基带后解调之前的那一级滤波器的参数是多少呢?就是普通用的FM,这里通带和阻带分别到哪里结束和开始呢?各为多少dB较合适呢?

网友A:
那得看你的中频是多少了

楼主:
我已经搬到基带

信号是由2.048M搬到基带上来的,这阶滤波器大概通带200K左右,但是具体参数不知道。

网友B:
.

从<<嵌入式系统>>版转到<<通信技术>>版。
这样的问题,应该交给chunyang大哥。

网友C:
这确实得看中频的频率是多少

如果中频频率在百KHz级,窄带接收机应该选择10KHz以下的通带带宽,3dB即可,这个IC手册中应该是有说明的。

楼主:
零中频

信号已经搬到基带,即零中频了,为宽带调频。
我看一些模拟滤波器的参数大概200k3db  400k20db
但同时还有很多通带更大的滤波器,我做普通的FM解调,这个滤波器的参数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几个基本要点:

1、你那个零中频得理解错误

2、外差式解调信号的选择性能主要靠中频滤波器(因为整个所需频带的信号都会转成一致的中频通过它),当然,高放选频也是一部分,这有利于提高镜像抑制参数

3、到了基带了,当然就是解调,要明白此时不是在解调前滤波,而是解调后滤波。这已经是音频信号的滤波了,滤波器参数自取决于你需要的音频带宽和信噪比--这和中频没啥关系哦

楼主:
到了基带了,当然就是解调,和中频没有关系

此时已经到了基带,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先前的中频为2M的信号已经和一个2M的本地震荡波相乘到基带得到IQ两路数据,此时的IQ数据已经到基带,但并不是音频数据,音频数据要经过IQ数据的滤波及解调后才出来,我想知道这一级滤波器的参数。

楼主:
怎么每人帮忙呢?沉下去了

网友C:
那得看你的码流率是多少了

一般取码流速率的2倍,3dB低通。

网友D:
8楼

8楼的老兄好像给的是数字信号的正交解调模型啊。
FM收音机因该算是模拟信号阿

楼主:
回smallapple

是AD进来的数字信号,采用正交解调,想问如果这样做,IQ两路的那个滤波器大概什么范围对于普通的FM收音机来说。

网友C:
普通FM收音机根本就不是这个结构

楼主:
数字FM收音机

这里可以算是个数字的FM收音机了,软件无线电。这级滤波器应该在模拟fm上面也有吧

网友C:
二者没有关系

    普通FM收音机全是模拟的,电路形式也多种多样,但不存在“这级滤波器”。常见结构中的中频滤波器有10.7M、455K等,带通参数可见相关手册,但对你的这个收音机没有意义。
    软件无线电是纯数字的,不能说“算是”,该滤波器的转折频率由码流率决定,而码流率则由你的采样率决定。你不是在写论文吧?

楼主:
可否把相关手册帖出来看看呢?

并不能说普通的FM收音机是模拟的,如果直接把射频信号采进来AD后进行数字解调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用硬件电路搭起来的收音机我没有具体做过,但是我知道这个方案也是可以的。我查的资料上的“这级滤波器”大概200K/3db,而和采样率好像没多大的关系。对于“转折频率”能否详细指教??谢谢chunyang的细心解释

网友C:
这方面没有什么“手册”,从你的描述看,你还没有建立基

软件无线电和传统模拟接收机的原理、结构都截然不同,建议你先搞清基本概念,否则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你都完全无法理解,基本上我在说“东”,你在言“西”了。

网友E:
数字滤波

楼主:
参数

谁能否告诉我这个数字滤波器的具体参数呢?

楼主:
3.3V

ADC我放在IQ分解之前了,这样可以让DSP做更多的东西,和这个图有点区别。但是这个滤波器不管模拟的还是数字的参数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F:
不懂

传统收音机没这个说法,俺们又短见了,楼主可要跟大伙讲解下哟!

楼主:
我也不是很懂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模拟的收音机我只是大概知道没有详细研究过。关于这种方法网上也有很多资料。我只是用软件仿真过,对于我仿真的时候FM源是我自己调制的信号,我知道“这级滤波器”大概的范围,所以滤波器的系数也很好确定。但是对于我们大众用的FM“这级滤波器”我就不知道具体参数该多少。

网友G:
ZIF

没中频的,出来最高也就是19KHZ导频嘛,做个25K的滤波器好了。

楼主:
不会最高19K吧

不会最高就19KHZ吧,至少有38K调制的SUB信号啊,而且这些多频混合信号经过FM调制后带宽变的很大,我最近找了个标准看了,好像算出来的是180K左右,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用的多少。

楼主:
3db/200 20db/320

网友H(2007-11-20):
有没有230MHz/400MHz可以做数传电台的这类集成芯片啊?

有没有230MHz/400MHz可以做数传电台的这类集成芯片啊?

网友C:
楼上的问题应该单独开帖询问

沉在这么深的地方不要指望更多的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