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从串口发出的数据被回传到串口本身?

楼主(2007-10-19):
    gprs模块要求硬件(rts和cts)流控制,由于单片机上只用了rx,tx,gnd,所以我就把模块的rts和cts连在一起(不连接通信不了,另外把rts接地,cts悬空也通信不了),这样就可以通信了。
    但是发到模块的命令被回传到串口上,怎么回事呢?怎样可以去掉回传数据?(要求只在硬件上做一点改动)

即:
发:命令
收:命令+正确响应
正常应该是:
发:命令
收:正确响应

  (gprs模块响应命令正常,我用另外一个串口和电脑通信可以看到通信情况,经过测试排除程序错误的可能。)

网友A:
没有好好看手册

这是模块的命令回送,可以用AT指令关闭。

楼主:
确实没好好看手册!

果然!
太感谢chunyang大哥了!
确实没好好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