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我看一下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元件参数该如何计

楼主(2007-10-19):
小弟参考别人的电路做了一个无线发射模块,但电路中的电容和电感不知道该如何计算,如果电感做在线路板上该如何计算?另外还想问一下声表和晶振的区别

网友A:
这计算可比较麻烦了

    有兴趣倒是可以去看看三点式振荡器的详细原理和计算方法,任何一本通讯原理教科书上都有。但问题是,这样做没什么意义,你怎么能控制印制电感的精度,这才是计算的难点,公式不是没有,但你单是获得你所要用的PCB基板的介质常数就几乎不可能,有公式也没法算啊。
    至于晶体和SAW的区别,首先二者的结构不同,晶体是谐振元件,SAW是滤波元件,目的不同,内部结构自然不同。晶体中压电转换的机械能在晶体内部传递,而SAW则是在表面传递。

楼主:
在使用上晶体和SAW有什么区别?

我在本网站看到说晶体频率没有433MHZ和315MHZ,这是真的吗?

网友A:
晶体无法做到那么高的频率

晶体的频率跟晶片的面积和厚度有关,太小、太薄一振动就碎了,10M以上的晶体都是泛音晶体了,靠检出高次谐波工作。

楼主:
那我图中的Y1肯定就是声表SAW了,

那我图中的Y1肯定就是声表SAW了,不知道声表SAW有多少种封装形式?

楼主(2007-12-09):
请教原理

当DATA为高电平时,G1导通,不考虑天线,原电路等效为

楼主:
进一步分析交流电路

进一步分析交流电路,原电路变成

网友A:
看电容式三点振荡器

在网上搜搜,大把。

楼主:
此时L2+L1将和C1发生串联谐振,不知道我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此时L2+L1将和C1发生串联谐振,不知道我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楼主:
chunyang大哥,电路简化为这样吗?

chunyang大哥,电路简化为这样吗?

网友A:
交流等效可以,不过三极管一般不这么画了

楼主:
今天看了有关书籍,我的原电路应该是串联改进型电容三点

chunyang大哥,今天看了有关书籍,我的原电路交流等效应该是串联改进型电容三点式电路(又称为克拉拨电路),如图所示,而不是考毕兹电路。是这样的吗?

楼主:
chunyang大哥,能给个具体的理论参数吗?

chunyang大哥,能给个具体的理论参数吗?我想用EWB来仿真看看各个点的工作波形图

网友A:
既然看了书,书上应该有计算方法

具体我也不记得,也同样需要查书。

网友B:
今天看 今日电子

看到有厂家 晶体可以作到 1ghz以上

网友C:
精神可嘉

给你一个图,不好使找我

网友A:
1G以上的不是晶体

楼主:
请问木头东瓜

该电路的工作频率是f=1/(6.28*(L1*(C10+C7*C8/(C7+C8)))^0.5)吗?为什么要C6C9呢?在帮我看一下我的EWB仿真图及参数正确吗?为什么仿真出来的不是正弦波呢?

楼主:
再传一个我的EWB仿真图

再传一个我的EWB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