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900M的射频信号如何做

楼主(2007-10-19):
(无正文)

网友A:
要说“信号”,它可真不是东西,不是做出来的

先弄清你要发生/接收的信号参数、通讯规约等,根据这些选择合适的IC,而这个频率下的分立元件(不是分离元件)方案根本不是初学者能有机会实现的,不要往这个方向考虑。

网友B:
最好使用现成的射频产生芯片。

网友C:
楼主真够热心,在给老师做RFID的reader?老师也真够放心

网友C:
建议楼主先看rfid的资料,了解系统的框图和别人采用的电路

楼主:
r1000

老师主要让我做编程方面的东西,但我也想对射频有所了解,请问如果用专用芯片有没有哪款可以推荐a,我们用intel的标签,产生900M左右的超高频信号,好像看了intel的r1000不错

网友D:
用锁相环做

楼主:
各位请各抒己见阿
我很想得到一些有帮助的信息
论坛就应该起到会的人帮助不会的人这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