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真要奔月啦 chunyang 说说吧,嫦娥一号怎么通信?

楼主(2007-10-27):
  远距离测控与通信问题。以前我国发射的最远的探测卫星,距离地球不到8万公里,而嫦娥一号与地球的飞行距离达到38万公里。
  补充: 4 5楼好玩。现在12万公里多啦。
如果如二楼所说 通过地球卫星中继。现在可用的地球同步卫星有几颗?少的话 那么中继会不会只是有限多的时间窗口?
   再补充:现在轨道12万公里,以后更远。听说是在远望号上发送命令的??

网友A:
三体定位系统是保证

有效载荷对准月面、太阳电池帆板对准太阳、定向天线对准地球。通过地球卫星中继。

网友B:
怎么通讯?当然是用无线电台了

通过定向天线收发,至于定位,基本原理仍是基于三角形法,这也是为什么在发射卫星时要派测量船出去,地面测量点相距远一些,精度容易保障。

网友C:
好像是全球通吧

网友D:
还中国移动呢!

网友E:
通过欧洲空间局的国际空间站中继

网友F:
美国国人都去火星了

想想差距吧,这都不是一点2点的了,最近距离约为5500万公里,最远距离则超过4亿公里,美国的火星探测器怎么把资料传回地球的? 真的怀疑美国人得到了外星人的技术了~!

网友G:
前几天刚在CCTV1上看到这个问题

说是用18米口径天线,以前的都是10米的,最好的有12米。
和嫦娥需要18米口径天线。

然后就是是三点或者多点同时测控。

网友H:
看看奔月卫星上的小锅,通讯频率估计在2000兆以上,或许在几十G的频率。

以前的卫星小的是20毫瓦的发射功率,大的是20瓦的。

网友B:
卫星上的电台辐射功率一般是几瓦到几百瓦

频率都是G级的,2G-20G左右即S、C、X、Ku、K等微波波段,否则无法穿透大气电离层,且微波信号容易聚焦,这样还可获得最大天线增益。

网友I:
关键是单向性,就象激光,功率不大但可以发射到相当的远

网友J:
这个在发射当天是反复讲的

引用 网友G:
通信技术 ←返回版面

9楼: 前几天刚在CCTV1上看到这个问题

说是用18米口径天线,以前的都是10米的,最好的有12米。
和嫦娥需要18米口径天线。

然后就是是三点或者多点同时测控。

网友B:
测控点越多,间距越大,测控精度越高

    中国主要靠国土上的测控点和远洋测控船配合实现,近年在非洲也建了一个辅助站,只是规模很小。老美则是靠本土和盟国领土上的大型陆基测控点(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都有)及多颗专用卫星进行测控,技术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毕竟中国也在进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