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7芯片通信电路

楼主(2007-11-03):
小弟才开始是学习,请问那位大虾有max487芯片收发通信电路图啊,发一个让新手参考一下啊!谢谢

网友A:
看器件手册,MAXIM官方网站上有

关于485的应用指南文档也有大吧。新手,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如何在网上检索相关资料、信息,而不是到处求现成。

网友B:
485的资料网上应该很多的

连接也不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