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能带得动GPRS模块吗?

楼主(2007-11-03):
连接的那一刻,GPRS模块消耗的电流还是蛮大的,所以采用铅蓄电池方案,一直没成功。

用锂电池应该也可以,我以前在电表上就这样用过的。

但又总感觉有点悬--
望chunyang兄指点一二---

网友A:
晕,锂电池能带得动手机吗?

楼主:
带得动啊,只不过只能支持大约2,3个小时而已

一般GPRS模块工作时,200--300MA,
一块充满了的1000MA的锂电池,算上其他消耗,至少能支持2,3个小时的。

刚问了市场部,原来需要断电情况下能支持2天,我晕,只能继续铅蓄电池方案了。

网友B:
直接驱动会有问题,电池容量不能充分利用

    需经高效率的DCDC后再驱动,手机其实也是这样。不过GPRS模块一般工作时间较长,相当于手机长时处于通话中,需要的后备电池容量较大。需要说明的是,在工业应用中采用普通“口香糖”锂电池做后备供电非常不妥,容量、价格、电池管理等只是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关键是锂电池的容量会在应用中迅速枯竭,基本一年以后就得报废,这是锂蓄电池特有的现象,目前无法改变也无法补偿。

楼主:
恩,谢谢chunyang兄的解答

电表里的锂电池寿命应该会蛮长,毕竟停电时间不会很长的,呵呵。

网友B:
那是锂干电池,不是锂蓄电池

锂干电池容量大,自放电特性好,可以长期备用,但锂干电池的内阻较大,不适合做系统后备,只适合数据保存或掉电态的微电流后备。

楼主:
锂电池有这么多种类吗?

昨天上华强北转了转,发现各种锂电池都蛮多的,不知道选择哪种呢

楼主:
而且,发现很多锂电池都已经带了保护功能

不知道这种保护功能起到的作用是否大不?

本来是想用一个锂电池管理芯片的,昨天觉得有这种带保护的了,是否就足够了呢?

还请chunyang兄指教。

网友B:
需要保护的都是锂蓄电池

    保护电路是防止过放、过充、短路、反极等,但单靠保护不够,实用中还需一个专用的充电电路,有模拟的和数字的两类,去LT和Maxim的网站看看吧。

楼主:
突然发现锂电池好像都是3.7V的

电压不够啊,晕

网友B:
要通过DCDC带模块

直接带的话不是电压不够,而是容量无法榨尽。

网友C:
偶认为 chunyang 描述有误

大多数模块3.3v下也能工作,这时li电容量早就用完了。
没见过用dc-dc的

网友B:
建议楼上去正规的锂电池生产商的网站下载有关规格书看看

锂电池不是不能直接带GSM/GPRS模块,而是那么干不合算,做实验时临时用用没问题,正式产品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模块用量最大的是无线电话,都是直接带的,容量起码可以

GSM/GPRS模块 simcom spreadtrum siemens 德信

网友B:
还要考虑因电池内阻造成的纹波

    如果模块工作电压的低限是3.3V,电池端电压在3.3V时是根本带不动的,纹波的波谷极限必须要大于低限。当年基于Siemens的TC35模块我曾应一个客户的要求做过直接供电的电池选择测试,非常优质的电池也只能最多用到70-80%的容量,普通工业用锂电池只能做的40-50%,用个高效DCDC,任何电池都能轻松榨尽实际容量,即使考虑DCDC本身的效率也比直接驱动的实际容量效率高,电池品质越差越明显,即使Sony原装的电芯也是这样。
    当然,现在的新型模块本身在设计时就是按锂电池直接供电考虑的,但国内市场上的工装锂电池严格说绝大多数都是不合格产品,非要拿三洋的曲线来套的话,吃亏的不是我啊。

网友A:
嗯,实际的锂电池内阻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快放完时

网友D:
LS老弟,内阻应该不是问题。

主要是线性稳压的效率问题。
实际上大部分GPRS模块的电源要求在4.2V左右。用3.7V的锂电池很尴尬。

网友C:
GPRS模块 大部分ic和手机也没多大差别

那些做无线公话,商话的公司
一年几kk的量,都是直接供电的,没见谁用dc-dc升压

网友B:
那是为偷减成本的“中国式智慧”

你看看是否有哪怕是一款名牌手机敢这么玩?DCDC在这不是升压、而是根据电池容量先降后升。可以这么用和应该这么用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网友(2011-03-25):
请问18楼,无线公话是不是用外接电源供电,电池只是后备电源?如果电池是后备电源的话,不用DCDC会节省成本。

网友E:
电表里的锂电池寿命应该会蛮长,毕竟停电时间不会很长的,呵呵。
引用 楼主:

电表里的GPRS,在掉电状态下不是一直工作的。

网友F(2014-02-09):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否有哪怕是一款名牌手机敢这么玩?DCDC在这不是升压、而是根据电池容量先降后升。可以这么用和应该 ...

请问升降压dcdc应该稳压到多少伏呢?有没有具体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升降压dcdc应该稳压到多少伏呢?有没有具体型号

看模块手册,符合额定值即可,但不要太极限,需留点余量。具体的型号可以去LT、TI、MAXIM的官网根据需要选型。

网友G:
肯定要加DCDC啦,不过我知道锂电池包括锂离子电池、锂离子聚合物电池、钴酸锂、磷酸铁锂等,这些应该都算锂蓄电池,但不知道chunyang说的锂干电池是指哪些

网友G:
我查了下,是不是指锂二氧化锰电池之类的

网友H(2014-03-17):
这个问题问的我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