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绕制的高频电感的Q值

楼主(2007-11-03):
请问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绕制的高频电感的Q值,我自己做的最大也就10 左右,看外国卖的能到几十.

网友A:
自己绕的Q已经够高了

用更粗的导线
用表面镀银线

楼主:
多谢

多谢指点

网友B:
尽量降低电阻就是

线材是关键。

网友C:
加大线径 孔径 加磁芯

楼主:
多谢

多谢楼上的高手们

网友D:
漆包线线径的学问

由于电感量跟线圈的螺距,直径都有关,故并不能片面的认为线径大了Q值就会变高,当线径增大时,虽然趋肤效应有所改善,但由于线圈的有效螺距也增大了,电感量会迅速下降,需要增加匝数来满足要求的电感量。而线径加粗会引起匝间电容增大,对Q值反而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