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测电话忙音信号问题

楼主(2007-11-05):
我做一个电话录音的东西,遇到正在录音的时候对方突然挂机而不能识别的问题,我查了相关的资料,说是可以检测忙音来识别。具体如下:检测忙音信号 电话网中的忙音信号是直流10几伏的电压上叠加0。75秒为周期的450hz交流信号(0。35s通,0。35s短)。请熟悉的朋友指点下是这样的吗?我用什么样的电路来实现最简单和最便宜呢?谢谢了。

网友A:
是0.7S的周期

有几种方法。
将声音包络转化为方波,用单片机判断周期。
用NE567之类的单音解调器解出450Hz包络,再用单片机判断。
用两片单音解调器,一个解450Hz,解出来后送下一个单音解调器,这个单音解调器中心频率为1.4Hz(0.7S的倒数),即可。

网友B:
可以通过检测信号音的办法来判别

包括摘机、接通或占线、挂机等操作,除了可以用567之类的做解调,MT8888、MT8880的CP模式进行解调。

网友B:
在电话线上的幅值是百mV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