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看看我的RS485和RS232的保护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07-11-07):
欢迎批评,提出建议
谢谢!!

网友A:
光藕用的不对

光电管的基极不能接电源,否则立刻烧毁。
建议先看看本坛老帖。

楼主:
chunyang 版主的博客进不去了。。。。

本来打算进去看一看的

楼主:
修改了一下

网友A:
对于非交流输入的光藕LED侧而言,反向并联保护二极管无必

    另外最上面的那个光藕连线错误还未改正,485总线的偏置电阻阻值也不对,要根据485门限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保护元件要放到隔离电阻的外侧。
    试了一下,Blog可以正常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