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速率的问题.帮帮忙呀!

楼主(2007-11-08):
我有一块带无线的ADSL,但是当无线刚连接上时是54M但是自己会慢慢变成5.5M
那的问题呀?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打开路由测试一下看看局域网是不是54M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显示问题

还有,如果单纯上网的话
5.4M和54M对你没有任何影响
除非你的互联网带宽为超过5.4M
不过应该很少有个人享受8M的ADSL或者100M的专网

楼主:

我的以前不是这样的,不过被人拆开不知道搞什么东东,就成现在这样了,吞吐量也明显小了.我怀疑是硬件问题,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B:
可能是信号太差所致

检查天线,当然也可能是硬件问题,但这就不好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