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算机USB口和串口的转换

楼主(2007-11-08):
关于计算机USB口和串口的转换!
请问我要使用232转换进行单片机的固化程序用,不知道232转换后的串口能实现吗 ?

网友A:
要试试才行

你的要求可用USB至串口的转换桥实现,市场里有现成的转换线卖,不值得自己做,但可能有兼容性问题,需要试试。

网友B:
USB转串品的IC便宜得很

   很多手机与电脑通讯的电缆就是用USB转串口的

网友C:
rx

给你推荐一块芯片: PL2303, 直接 232 TTL 电平 和 USB 通信互转, 最高波特率支持 921600,PC上装个驱动就能认到的(标准 PC 串口设备),单片机只需要负责普通串口通讯而不涉及任何 USB 通信的相关操作

上回买了5片,一片12RMB, 量大的话一片可能不用 10 块钱
市场上很多的 232/USB 转接线用的都是这个芯片,性能算是很稳定的

另外也可以用 AT-tiny2313 或 AT-Mega8 做转接,这个可以查找 AVR309 资料,资料很详细,有相关驱动,不过不是标准的 PC 串口设备

网友D:
PL2303好用

内部有完备的指令,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