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输模块选择请教

楼主(2007-11-09):
要求比较简单: 距离50CM之内即可, 数据量也不大,就是2个设备之间传递的小量数据.

网友A:
哈哈~~~斑竹昨晚被菜农灌迷糊了~~~午饭后找他即可~~~

楼主:
Hotpower的CRC杰作

居然可以左移, PFPF

楼主:
用nRF905或nRF2401A 如何?

网友B:
直接传基带都行

用得着905和2401这些高级玩意么?

网友B:
如果你仅仅是传50cm的简单数据

建议自己做OOK的发射
超再生接收,如果干扰很强烈,建议采用调制到某一个低频,再通过线圈感应能量的方式

网友C:
50CM用超再生反而有问题

    关键是看楼主对可靠性和成本的要求,这个距离实在有些尴尬,用RF吧,高端的信道能用也好用,但距离这么近划不来,低端的却有近距阻塞现象,这么近反而不好用。如果用非RF方案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如电磁感应方案、光传输方案等,成本也较低但要有量,毕竟需要设计、实验方面的投入,这也是成本而且不低,量少了反而更划不来,还不如用RF。

网友D:
50米 是个很不客观的说法

最好加上空旷地,过FCC认证 空旷地50m超再生电路 要批量生产还是要有一定的功力才能做出来的

网友E:
没讲明可靠性,没法做选型啊。
估计用红外线比较实际

网友F:
50cm

sorry 用RFID 类似的通信技术即可

网友B:
楼上哥哥

帮俺投一票撒
嘿嘿
好不容易见个马甲

网友G:
有道理

如果其中一端是固定在旋转的设备上,肯定要用RF,推荐CC1020,操作简单,通信误码率低。

网友H:
推荐使用chunyang先生的模块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