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联通手机信号 强弱 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2007-11-09):
各位大侠
移动联通 得手机信号 强弱 得检测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
接收机里有场强检测电路

一般都在AGC回路中,根据信号幅值判断。

网友B:
chunyang老大

不完全同意你得说法
现在很多都是直接检测场强
有专用的RSSI检测IC,手机专用的

网友A:
完全可能

我说的是传统方式

楼主:
专用的RSSI检测IC?

推荐 一些 可以吗

网友A:
那种专用芯片在零售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找手机方案供应商问问看,如MTK等。

网友C:
手机的信号强弱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一般电信是用通话质量,掉线率。接通率来判断的。有专门做这类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