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无线网络监控方案

楼主(2007-11-14):
我们目前寻找用无线网络监控车间机床的运行状态(100台)
可以联系我
pan.li@byd.com.cn

网友A:
可以说具体点.多远距离等

楼主:
解释

在一个大厂房内 150米内
需要用无线方式把每台机床的状态(开关量)传给电脑 ,进行监空

网友B:
用短距无线信道组成一主多从无线网

类似485的组网方式,只是无线的。

网友C:
我们有WIFI WEBCAM方案

基本形式:
一个盒子,有USB2.0接口,接的USB摄像头.
还有网络RJ45接口,能"有线宽带和WIFI IEEE802.11B/G无线传输".
通过网络把采集到的图片(每秒16帧,320X240,JPG)实时传给PC服务器.

如果150平方米没有隔墙阻挡,用一个无线路由器就可解决.
至于接多少个这样的盒子,取决于现场设备需求.

详细可参考 www.21iptv.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