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RPS和电脑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7-11-14):
我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一台联网的计算机,一部上GPRS的手机
想实现让手机访问这台计算机,并且能进行通讯,比如说,手机发送一个“你好”,电脑上就能显示出来。

据我所知,需要电脑进行一些DMZ的设置什么的,还需要编一个客户端软件。希望大伙能讲解的详细些。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还望各位多多帮忙,提前谢过。

网友A:
用GSM方式不行吗

PC串口连接一个GSM MODEM,做个软件查询里面的短信,当查到符合格式的短信之后就把短信里面的内容提取出来;当然手机向GSM MODEM发送短信也要符合一定的格式,这个格式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B:
感觉楼主要的就是收发短信的功能啊

如果要GPRS连接传数据,那就不能用手机了.

网友C:
普通手机可不行

楼主需要实现的其实和两台PC通过GPRS无线上网互相访问的方法一样,其实跟GPRS都无关,在同一个网域里知道对方的IP即可,还可以通过服务器,用什么网就无所谓了。不过普通GPRS手机可玩不了这个,上网功能要达到跟PC一样的层次才行啊,这样的手机也就有有限的几款而已,价格不低。

楼主:
非常感谢!

谢谢三位的解答,其实我想实现的这个功能,从本质上说就是arm和pc的无线通讯,我现在有一个sim-100模块,所以我打算就利用它作为连接工具,我将sim-100与ARM连接,然后通过上网的pc与能够上gprs的sim模块相互访问。

另外,是不是上网的gprs手机在internet上就和普通的联网电脑完全是一回事?
是不是手机也有自己的ip,只要通过ip就可以相互访问。

网友A:
那是不可以的

网友C:
GPRS上的“网”和普通的“网”还是有区别的

    GPRS网是“内网”,普通Internet则称“公网”,内网访问公网要通过运营商的出口。另外,如果公网IP是动态的,还需要进行DNS解析,同样GPRS也分固定IP和动态IP,动态IP需要进行移动DNS解析,其它的和普通Internet联网操作相似,但GPRS端应该用完整的带网络协议和应用软件的操作系统如WinCE、Linux等。

楼主:
再问一下

如果是这样,那移动qq又是怎么做的呢?还有飞信?

网友C:
通过专用服务器实现

服务器在内网,而且有DNS解析。

楼主:
谢谢,很专业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普通用户是没法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C:
可以实现,有免费资源的

很多小规模的GPRS监控系统就这么干,但除数据传输外,要实现高端Internet应用比较麻烦而已,要求你的嵌入式系统设计良好、资源满足。

楼主:
有软件可以将GPRS和internet相连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47798.htm
这是昨天无意间下到的一款软件。想请各位分析一下它的原理大概是什么。

网友C:
这个软件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但用的方法不会超出前述的范围,只是提供了一个整合,类似的免费资源还是不少的。

网友C:
你安装一下,看看介面和设置就知道了

网友A:
在内网用花生壳软件做DNS解析

就可以和内网的软件通信了

楼主:
to winloop

谢谢,感觉这个软件对我应该会很有帮助,我试试!

网友C:
花生壳算是最有名的DNS解析共享软件了

易用性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