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通信1对5可以吗?

楼主(2007-11-15):
用485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用的是232,不知道行不?还有传输距离。

网友A:
不行

232是一对一的,一发多收可以,多发并联则不行,距离也很有限,不会超过30米。还是用485吧。

楼主:
谢谢chunyang兄

我只需要用到1发多收就可以了。
还是就用232

网友B:
这个跟驱动器的驱动能力,线长,波特率等都有关。

自己试试吧。

网友C:
可以的,多机通讯方式,一主多从

网友D:
1发多收,距离不要太长,1对5可以,已经在产品上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