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020

楼主(2007-11-17):
那位知道如何通过软件提高接收灵敏度的方法,或者是有关CC1020寄存器的中文资料,我是在ASK方式下接受的,多谢了

网友A:
非要“软件”法就只能用纠错编码了

    只有纠错编码是通过软件来提高接收灵敏度的,称为“编码增益”,不过在低速信道上,虽然同样空速下,纠错编码是有明显效果的,但纠错编码造成实际传输率下降,所以这样带来的“灵敏度提高”是不公平的,如果仅简单降低空速至相等实际传输率而不用纠错编码的话,根据香农定律可知,纠错编码的实际意义就不大了,还不如简单降低空中传输率,这样实际应用的灵活性更大。
    相比ASK,FSK的接收灵敏更佳,尽量采用FSK传输,空速在满足应用的前提下尽量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