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测试阻抗匹配

楼主(2007-11-20):
想知道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测试发射模块或接收模块与天线是否己经匹配了?
例如:有一个10dBm的发射模块接上一条2dBi的全向天线,用频谱分析仪在1m的地方测试到多少个dBm就可以说己经匹配了
如果不行的话,那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有,测驻波比

网友B:
用频谱仪做接收机无法直接测试出是否匹配

但可以比较出不同天线或同一天线不同匹配网络的差异,选择输出更强的即可。

网友C:
上矢网吧

花多少钱,办多少事
大炼钢铁赶上英国了么?

网友D:
RE

驻波比就是反映阻抗匹配的问题,不过好象也不太好测吧

网友B:
测驻波比有专用的驻波表

比矢量网络分析仪可便宜的太多了。

楼主:
有2.4GHz的驻波表吗,什么型号?

用驻波表测准不准的?
能达到矢网的效果吗
没用过,请大侠明解...

网友B:
具体型号要找找,这个频率下恐怕只有进口的数字型的

单讲测试驻波比,驻波表一定比矢量网络分析仪好,但其功能仅此。有什么用什么,都没有的话,为这个小项目买那些昂贵的设备没有哪个明智的老板会同意,用比较法即可。

网友C:
如果不是自己做模块,做天线

放弃自己搞得想法吧
没有哪个老板舍得投资几十上百万去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