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sdio,如果要做sdio 设备或卡用什么芯片和pda接?

楼主(2007-11-20):
(无正文)

网友A:
RE

看你的CPU有没有SDIO

楼主:
多谢leet0306,我用单片机做一个SDIO接口的RF读写器

寻求SLAVE端的SDIO 接口芯片。上网搜了一圈,只见IP CORE。请问有何这方面的信息可告知?十分感谢!

网友B:
winbod有一个,不过很难用

建议用cpld自己搞

楼主:
找到一款比较合适的SDIO interface ic

Arasan 公司的AC2200这款应该可以,专用于slave端的接口芯片,正在研究中

网友C:
NXP SDIO101

NXP SDIO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