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unyang版主

楼主(2007-11-20):
(无正文)

网友A:
实用中可以不作噪声匹配

    当然追求更高性能时所有输入环节都需要进行噪声匹配,毕竟这一级产生的噪声对整个系统而言影响较大,只是实用中,精确的进行噪声匹配困难较大,一般多以经验应对,否则单是测试设备就需要一大笔开支,除非你已经拥有。
    类似的,对输入而言,本身能够耦合到的功率就很微弱,做功率匹配的意义也不大,阻抗匹配则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