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图谢谢

楼主(2007-11-22):
这个电路是数字电视接收机的前端信号处理部分,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工作电压2.5V.电流约20mA,实际使用的时候效果不理想,请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A:
看不懂输出到哪去了?

楼主:
输出在右边 输出信号和电源叠加

网友B:
如果输出信号加在电源线上,加入点和电源布线就很有讲究

否则信号会被去藕电容“吃掉”。

网友C:
看着像一个LNA

嘿嘿

楼主:
4楼的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也觉得问题有可能出在布线那,付图,请指点下

网友B:
你的PCB设计确实问题严重

高频电路不能简单追求连通就行,特别是为了缩小体积而不顾EMC特性,你看看你的输入环路竟然在PCB上绕圈,输出又与输入相邻,接地也显然就是个“接”而已,其它信息又给的不全...

网友C:
连是不是高频lna都不晓得

嘿嘿

网友B:
这个电路的设计确实怪异

感觉是抠书抠出来的,想当然的成分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