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问题...

楼主(2007-11-22):
我买了一块和mc5模块和对应的mc55板子,联pc串口调.
发AT
发at+csq
没问题.
发
AT+CGATT=1

总是返回.error..

不知为什么,总是缚不上gprs网..

特请各位帮忙,解惑....

楼主:
是否,有什么,前提条件,没有设定呢?

网友A:
你需要进行一系列指令操作

先要确认已登陆移动网络再进行GPRS操作,另外SIM卡也必须支持GPRS权限才行。

楼主:
re :chanyang,大xia

AT+CGATT=1应该就是登陆,gprs网的命令.

是否还要设置,网关,

网友A:
具体要看该模块的内置协议栈的操作

这应该仔细看看模块手册,有详细描述,我没有用过该模块,无法直接回答,也得现看手册,不同厂家的内置协议栈的操作方法是不同的。

网友B:
你连TCP主机IP地址和端口还没设置呢

就开始附着网络,差太多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我的sim卡,几个前充了.没费了,给停了.换了一张,就好了.

好谢chunyang,(daxia)..

多谢各位...

楼主:
rep

原来是我的sim卡,几个月前充了.没费了,给停了.换了一张,就好了.

好谢chunyang,(daxia)..

多谢各位...

楼主:
re

能传数据了喽.

多谢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