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换器兼容问题

楼主(2007-11-22):
最近用安东仪表做个东西,需要一个485转232的接口,我买了一个普通的转换接头(就是那种无源的直接插在pc上),可是无法正常通讯,但是用其他的485转换接口是可以的。我找人测了一下这个485接头说是好的。485的电平应该是标准的,怎么会有兼容问题?安东仪表用的是8位,1位停止位,还有1位作为地址位,发地址是1普通数据是0,和这种数据格式有关吗?

网友A:
这与转换器的电路结构有关

如果其数据帧格式是简单的“翻译”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是固定格式就可能会出现兼容性问题,还有个可能是PC,上位软件也要支持或设置成仪表需要的格式和速率。

楼主:
上位机软件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转换器我拆来看过里面就是一个spx485再加上两个片子4093和7660,我估计这两个片子应该是和电位有关系的,所以我认为这种电路结构应该是版主说的那种简单翻译的,我看仪表里也是用了一个TI的485电平转换芯片,但现在还是出问题所以我感到奇怪,另外宇电和安东这两家公司这种表的产量也应该不小了,可是他们的485接口结构都是这有AB接线端,没有地的,这样接线他们那么大的量不出问题?

网友B:
没有地线一般不会出问题

你买的是不是便宜货?多少钱一个买的?

网友A:
你是否加了终端电阻?

即使短距也应加一个。

楼主:
回4楼:确实是便宜的那种

不到50块,本来可以自己做的,但是为了省事买了现成的。准备按照版主的方法加个电阻试试,不过距离确实很近,也就是不到2米

网友B:
终端电阻的可能性小

楼主:
昨天又找了一个三旺的

232到485的转换器,就可以正常和仪器通讯了,问题是这个三旺的转换器和我前面用的那个转换器也可以正常通讯,可是这个转换器就是不能和仪器通讯,看样子485转换器还是有兼容的问题?

网友A:
该转换器的设计有问题

485也有门限

网友B:
很可能是串口取电方式的问题了

网友C:
取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