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换求助

楼主(2007-11-24):
(无正文)

网友A:
L1是储能电感,L2是滤波电感,区别就在这

L1相当于工作在振荡电路中,充放电程度远高于L2,能量损耗自然也大得多,表现形式就是热量了。L1发生烧毁说明线经不够或磁芯材料不合适。

楼主:
谢谢,那怎么选择合适的电感呢,或者调节电容呢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电感除电感量外还要注意两个参数

额定电流和工作频率,像你这样的应该用额定电流1.5-2A的,工作频率则由你的电源IC决定,查器件手册吧。

楼主:
谢谢,我再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