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极其简单的超再生接收模块

楼主(2007-11-24):
    此电路为两年前我从一个遥控接收机上参考而来,说不上抄板,因为俺只是借鉴了电路形式,并没有完全照搬别人的电路,参数也是我自己设计或者试验的。
    一共两个部分,震荡与检波放大整形,呵呵。性能嘛,灵敏度我自己做到-100dbm左右,待机电流最小60uA,当然这时候灵敏度也相对低了。其中高频三极管可以使用任何截至频率高于1G的管子,当然,B值大的管子,起振容易,灵敏度高。前前后后我试用了不下8种高频三极管,基本都可以使用,就是灵敏度和待机电流还有最小工作电流有区别。检波放大整形部分并没有采用358运放,用4069做的运放。市场上号称低功耗的超再生模块都是采用4069做的运放,然后把IC磨掉,呵呵!不信可以多买几个看看。
    先看震荡部分

楼主:
检波放大整形部分

网友A:
顺便讲讲原理吧

我是菜鸟,想学习学习,请楼主顺便讲讲原理,如果能再讲讲您当初确定元件参数时的步骤和心得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当然这会花费您的时间,但这对后学者是最有帮助的.

楼主:
等等

别急么,呵呵
R1决定了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不同的管子有不同的取值,同时待机电流也可以用这个电阻来控制,当然,灵敏度也需要兼顾考虑
两个粗线圈和L1,C1决定了本振频率(抱歉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形容,嘿嘿),C2决定了频差。该电路从200M-600M都可以调出来,嘿嘿

楼主:
第一个和第二个与非门是放大用的

第三和第四个与非门是整形用的

网友B:
好,再给条裤子

网友C:
超再生接收电路最好加一级高放隔离一下比较好

接收天线在振荡回路里,FCC不好过。

网友D:
同意LS,隔离后也不容易受周围分布参数影响些

相当不错的东东:-)

楼主:
老A

我这个已经过FCC了,一次PASS

你觉得这个震荡有多强?100uA级别的供电能有多少能量辐射到空间去?

网友A:
我比较愚笨,有几点不解

1.两个地?(一个绿色的,一个红色的,是模拟地和数字地吗?)
2.电容三点式振荡吗?那在R1跟L1相接的那点能说是交流接地吗?
3.整形不也就是把波形放大吗?放大信号和给波形整形有啥区别?
望继续解答!

网友E:
这个图,灵敏度调哪里?

网友F:
研究研究

楼主:
别光顾研究

帮俺投一票撒
嘿嘿

网友G:
两条粗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H:
有关一点接地和多点接地

我是初学这,向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
   一点接地和多点接地有什么区别?作用?环境要求?方式?

网友I:
我收藏了.强!谢谢提供!

网友J:
hehe 不错的介绍

网友K:
这个图搞出来不可调的哎?

这个图搞出来不可调的哎?

网友L:
用4069做运放?什么道理啊

4069不是反相器吗?怎么用来做运放啊?什么原理

网友M:
~~~~~~~~~~~~

啥时把自家的电路搞到网上了呀??

不错嘛.

网友N:
re.关于反相器做运放的原理

反相器可以在输出端与输入端之间并联一个大小合适的电阻,将输出端的部分信号负反馈给输入端,使反相器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反相器可以看作一个带有门限值且开环增益无限大的放大器),最常见的例子是利用该原理做成振荡电路,相信大家都见过.

楼主:
24楼

有你这样和大哥说话的么?

网友O:
超再生电路

大部分的玩具中都是使用的超再生电路!我个人觉得后面的4069用不上!

网友P:
超再生灵敏度可以做的很高

这里用了临界自激的无限大放大量和牵引效应,是个非常不错的思路!50年代很流行最近几年又非常热了!

网友B:
关键是超再生接收机配合声表面OOK发射机可以实现非常廉价

得益于现在电子元件的工艺进步,1980S做超再生,稳定性总是解决不了,单是电容的温飘和电感的精度就很难保证,现在则是小菜了。

网友Q:
请问 木头东瓜 你的电路工作电流能少到多少个uA??

整机电流多少uA?

网友R:
用4069做运放?什么道理啊

它是利用4069的线性区来放大,由是CMOS电路,所功耗很小.在(九几年代)早期的无绳电话(导频机)中,常用它来做音频放大.
注意:一定不能用带缓冲的4069

网友Q(2007-12-25):
绿色的接地 和 R7 有什么用啊?

绿色的接地 和 R7 有什么用啊?

网友Q:
怎么没人回答啊 气氛不行

网友S:
好,支持冬瓜,学习了

网友T(2008-02-10):
急!请教木头冬瓜

冬瓜你好,
我按照你的整形放大电路,一模一样的做了个电路,用的是CD4069
可是耗电量怎么很大啊,
4069的电流能达到1毫安,3V的电压。电路能够正常整形放大,就是耗电不正常,应该是几十微安才对呀,非常着急,请赐教!

网友U:
好东西

占个坑收藏了。

网友V(2010-10-08):
图片咋没了?

网友W:
一个图都看不到。。。。

网友X:
现在都不要分立了的,都有集成IC了而且很便宜

网友Y:
冬瓜,图挂了…………

网友Z:
老帖也顶上来了
图呢?

网友V(2010-11-24):
哪位有存档啊?图~~~

网友AA:
看不到图了 能发个邮件吗?lsp651024@163.com 谢谢

网友AB:
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AC:
07年的贴也有人翻出来,厉害

网友:
看不了图··········

网友AD(2010-12-24):
无法看到图片,该电路在3V电压-100dBm灵敏度时守候电流是多大?

网友AD:
请问在3V电压-100dBm灵敏度时,守候电流有多大,谢谢!!!

网友AE:
看不到图,麻烦解决下,谢谢!!

网友AF:
07年的帖子,哪位兄弟有图贴出来一下。

网友AG(2011-02-04):
看不见 电路图!

网友AH:
没看到图????

网友AI:
怎么我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AJ:
没有图片

网友AK(2011-06-22):
好像没有图呢?

网友AL:
看不到图片

网友AM:
图变成了---小红叉。

网友AN:
如果早生几年就能看到了。:o

网友AO:
图片不显示了?

网友AP(2012-10-18):
1# 木头东瓜 感谢!

网友(2012-12-23):
斑竹,请问还能否上传一下图片。我这图片看不到。

网友AQ:
图看不到了

网友AR(2013-03-12):
bu cuo hen hao de dongxi xuexi

网友AS(2013-08-08):
看不到图

网友AT(2013-09-16):
引用 楼主:
不小心搜索到自己的帖子了
这个电路是4年前做的,工作电流大概100uA左右
图我已经补不回来了,因为中间换了 ...

楼主这个图片你说你丢了,既然你亲自做过,希望你能够整理出来个图吧。

网友AU:
顶一个个。学习哦!

网友AV(2015-12-15):
图  图  图 我怎么看不到你

网友AW(2016-06-23):
我也想看看图!图,你给我出来!

网友AX(2019-05-18):
楼主给个图嘛

网友AX(2019-08-02):
7米内还可以用,超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