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调频发射的时分多路

楼主(2007-01-01):
一直想做这样一个实验:有几个一样的调频发射机,一个调频接收机。每个发射机每隔一段很短的时间才发送一次信号,只要能协调好,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就是几个调频发射机的信号,这时可以通过单片机或FPGA等把各个信号分开,实现时分多路。
比如:有3个发射机,第一个发射机发射s1 0 0 s1 0 0 s1 0...(s表示发送信号,0表示不发送信号),第二个发射机同时发射0 s2 0 0 s2 0 0 s2...,第三个发射机同时发射0 0 s3 0 0 s3 0 0...,这样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是s1 s2 s3 s1 s2 s3 s1 s2...通过编程把信号分开,于是想听哪个信号就听哪个信号,节省了频道。
现在的问题是:
1.把模拟的调频信号“切割”后还能不能还原? 比如调的音频能不能还原,还是可能出现噪声?
2.由于发送时要快速开启和关断天线,打算用PIN管实现,当关断天线时信号要么阻断要么到地,这样会不会对电路造成损坏?
希望得到各位高手指点,谢谢啦^_^
Email:yi.xiang@163.com

网友A:
你的想法早就是成熟的应用了

这就是所谓的时隙制,但时隙制要基于数字信息的传输,对于连续的模拟信号而言,这会造成信息丢失,而这种丢失是无法简单还原的,无实用意义。
你的第2个理解则不正确,关断天线是不行的,这会影响到PA的工作点,至于接地更是严禁的,正确的做法是关断PA。

楼主:
成熟的应用是什么意思?

谢谢二楼的解释啊,但是成熟的应用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数字的PCM?
还有模拟信息丢失到底有多严重?
现在想到可以不关断天线,而是导到一个阻抗匹配的电路可以么?
希望得到指点,谢谢!

网友A:
手机就是采用时隙制的,这难道不是非常成熟的应用吗?

对模拟传输下的分时传输,占空比决定了信息损失率,以你的例子来看,实际发送出去的信息只是全部信息的一小部分,故我前面说,在模拟条件下,分时传输没有实用性。至于你新提的“关断法”仍是不可行的,只是解决了负载有无的问题,泄漏及因泄漏产生的交调仍是必然存在的,而且电路复杂,关断PA是正道,而且最简单、便宜。

网友B:
使用OFDM啊.

参考802.11X系列的设计.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自己得好好看看各种协议^_^

网友A:
必须将模拟信号量化后进行数字传输那些协议才有用

这是基本概念。

网友C:
只能是数字信号才能这样干.

直接切模拟信号不行.
而且同频时分,要考虑同步,切换导致的低频噪音(如gsm 217),等等.具体参考GSM手机测试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