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485转换器坏了可以修理么?

楼主(2007-01-01):
昨天没事情做到单位加班,我在调整485通信的情况下想改一下线路,结果不小心给短路拉,整个办公室电全停了,拉开匝后经过测试发现我的那个235〈-〉485转换器(波士)的给坏了,电脑传口也坏了,我的PC只有一个串口,请教一下大家:我的这个转换器还能修么?PC串口呢?

网友A:
打开看看什么芯片,换就是了

网友B:
PC串口很难修

除非是较老式的PC,现在绝大多数PC的串口都是整合的,没有单独的接口电路,整体更换是不现实的,除非是分立型设计,这种设计你可以在主板上看到232电平转换芯片,更换它即可。485转换器是可以修的,电路很简单,判断什么元件坏了更换即可,也很容易买到。

网友C:
我修过电脑串口

主板上控制串口的是一个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芯片,到电子市场上买两个换下来就ok了

网友D(2007-02-11):
卖块串口扩展卡,一张卡可扩展2 个串口

卖块串口扩展卡,一张卡可扩展2 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