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手做一个TC35I的产品,请给一个电路参考,多谢各位

楼主(2007-01-03):
刚接手做一个TC35I的产品,为了少走弯路,请给一个电路参考,多谢各位。听说电源和点火有要求?我用单片机控制的。免提是否要加功放电路?cjscpu@sohu.com

网友A:
接单片机,简单,三线就OK,注意电平。

网友B:
供电部分要求高点,点火直接用IO口就行,免提当然要加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