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能做出6KHZ的接收机吗?

楼主(2007-01-03):
请问高手,6KHZ的接收机能做得出来吗?

网友A:
有线还是无线?

具体要看功能及指标。

楼主:
无线的

是无线的,功能比较简单的,就是控制个电路吧,要求接收的频率是6K-8K之间的,不知能不能做,用做IC可能完成呢?

网友A:
不存在专用IC

这个频率下无线发射的能量转换效率非常低,可操作距离十分有限,无实用价值。你要用在哪里?指标?

网友B:
6K,找个高灵敏的MIC都能收到

网友C:
6K的接收机,那天线放在哪?

网友D:
6K的无线传输需要12.5公里长的天线

天线尺寸过小是不利的,如果你的发射机、接收机都用12.5公里的长天线的话,短距离传输不如用直线电缆;
超低频无线电波,主要是为了让信号在穿越介质损耗大的物质时取得距离上的优势。需要很高的发射功率

网友E:
当然可以做出来,只是要根据不同的通讯距离采取不同的方

近距离的可以像教学用的音频教室,顺着墙壁绕几圈电线,通入音频,用磁棒接收。然后用567之类的音频锁相环解调,然后输出控制。距离远了就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