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的等效参数应该如何估算,

楼主(2007-01-03):
一厘米长的0.1mm走线,两边隔0.1mm是大片地,下层也是地.
等效成电感电容多少呢.

网友A:
用中学物理里的电容计算公式即可

关键是获知PCB的介电系数,该参数影响重大,估计等效电容在0.25-1pF间。

网友B:
如果算并联1p的话影响不该那么大,

仿真和实际差的挺多.

网友A:
也可能存在耦合或反射吧

等效电感的影响也很大,但很难确定参数。

网友C:
帮你计算了一下,大约0.7pF

网友B:
Zin=50+6i的时候,会比Zin=50时少传递多少呢.

实测差3dBm左右.但计算是s21=-0.4dB.

网友D:
支持

 相关链接:http://www.ica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