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PS信号强度

楼主(2007-01-05):
好像只有获取GSM信号强度的AT命令,而没有获取GPRS信号强度的AT命令,我是想先检测GPRS的信号强度,如果信号强度不符合要求,然后改用短消息来通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如何获取GPRS信号强度.请教大家

网友A:
这两个信号强度是一回事呀。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C(2010-01-11):
一回事,同意

网友C:
一般来说 用AT+CSQ 返回的信号强度在 10~31之间就可以进行 GPRS通信
不过误码率要小于2%及误码率返回0

网友D:
AT+CSQ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