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modem 的天线连接器SMA接地问题

楼主(2007-01-13):
关于无线modem 的天线连接器SMA接地问题

在设计 GPRS/CDMA modem的时候,我使用SMA 天线连接器,固定在金属外壳上。金属外壳应该接屏蔽地而不是电源地。但是,
由于SMA天线连接器的外铜环通过射频天线的铜皮,其实是直接与模块的电源地连通的。这样,屏蔽地和电源地就连通了,而且是
通过这个SMA的外壳来连通的。这样,设备抗静电就差了很多。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一:外壳接电源地。二:SMA外壳接屏蔽地
(这样的话,射频电缆的铜皮与模块的地连,但不与SMA的外壳连)。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用焊接时SMA座

然后在机壳上开较大的孔,保证二者不会接触,必要时在SMA座上套绝缘套管,SMA座有不同长度的,选合适的即可。

楼主:
谢谢。但这样的处理啊,不好操作啊。

很不好操作的。本来还要靠SMA的螺丝来固定板子到外壳上。其实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固定的,都有螺丝来将SMA拧到外壳上的。

网友A:
你说的是旋接式SMA座,而我指的是焊接式SMA座

使用焊接式的工艺反而更简单,并且不存在螺母松脱导致插座落入机壳内部的问题,结构强度也更好。

网友B(2012-12-14):
想不到这么多年前就有人问出了这么经典的问题,而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答案,难道就没人碰到这种经典难题嘛?

网友C(2017-04-11):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7-11-02):
为什么这种情况下,抗静电能力降低???????????大神帮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