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做232全隔离的方法,9根线全部隔离的

楼主(2007-01-13):
请教各位大侠,做232全隔离的方法,9根线全部隔离的电路,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从TTL侧用光藕隔离即可

要用到几路就用几个光藕,注意地不要互连,232转换芯片要单独供电。

网友B:
電晶體

光耦是不錯!
就是光驅動的電晶體

网友C:
用光耦,可以用HP6N136,1M的,足够了

网友D(2008-06-17):
用磁耦更方便

ADUM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