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收音机芯片

楼主(2007-01-21):
 FM收音机芯片

在一个老师做的东西上看到一个四方的大约2cm*2cm的铁壳的fm收音机芯片,好象还是用I2C总线方式控制的。那位大哥熟悉fm收音机芯片的,告诉下是什么型号啊?那有卖?多少钱?

网友A:
那是屏蔽罩而非芯片

芯片在里面不会那么大。FM收音机芯片很多,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B:
TDA7011 这个是电调的收音机心片

楼主:
不是7011

哪个是用i2c总线控制的。

网友C:
多了。philips的tea5767,5761,5777,还有silabs也有,网上查吧

网友D:
5767比较常用

现成的程序也很多,只要会单片机就可以,对具体的收音机部分可以完全不必知道

网友E:
车载CD机大多使用9257

车载CD机大多使用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