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液晶显示,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07-01-21):
我想做液晶显示来代替数码管。想一次显示3排,每排大约5位。有劳大家给介绍个液晶片子,我上网也找找资料。我以前也没接触过这个,最好有个参考程序。谢谢。

网友A:
用点阵字符型即可

具体看厂家的相关资料。

楼主:
找了半天也不知道用什么啊?

我对这个很陌生的,真的不知道用什么好。我主要是显示一次3排浮点数,别的也不用。麻烦推荐一个型号啊

网友B:
122*32这个点阵。

122*32;;32=4行比你要求的多一排。

网友C:
去合泰的网站看看...

合泰有不少的液晶驱动芯片